机械师待机正常触发不显示

楼主(2018-06-16):
机器接到,待机0.01 ,触发到0.32掉到0.12.10秒后风扇狂转,电流0.19 掉电到待机0.01.
机器拆开,无进水,外观问题,刷过BIOS没有解决,CPU手上没有,所以就没有换测试,大神们遇见这种现象,属于哪里问题多久,找了很久没有找到图纸。机器放了很久,没有新的进展。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

明显有电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