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电脑蓝牙在哪里

楼主(2018-06-16):
求助 怎么找帮忙说下........................

网友A:
先确定你的电脑上有蓝牙这个设备再在控制面板里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你的电脑上有蓝牙这个设备再在控制面板里找

这个设备 是自己安装吗 还是主板自带的

网友:
最近几年出的笔记本可以自带有,台式机一般得自己装个蓝牙适配器不知道有没有的话就看电脑上的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这个东西

网友:
你要先确定你的电脑有不有蓝牙。

网友:
你是将硬件还是说软件管理设置呀

网友:
不是每台电脑都有蓝牙的,有些电脑预留有蓝牙接口,但是没有装的。

网友:
有蓝牙设备 才会有蓝牙 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