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不开机 短路

楼主(2018-06-16):
 B460不开机 上电..打表.短路了..都知道这机子铁管子容易坏..叫学员换了一组 开机又短..又叫他一起换.二组..一起换大的小的铁管子.换了可以开机电流0.6 不跑码.打电压.所有电压都有. 用手摸62882 有一点烫手.不是很明显啊...换了一个62882还是一样.又换了一个还是一样..就这样弄了反复搞..差点都不弄了..退了..没想到又来了一样的机子.这样到好把好的那个机子的62882 取下来上在上面.机子好了.现在新的坏芯片太多了.

网友:
楼主 芯片发热 就换芯片吗?不查周围条件吗?楼主还带了不少学员啊

网友:
taobao淘宝翻新 芯片,假货 很多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款机器出这个问题的。 换完上下管。 不行。换62882. 换了好几个也不行。 最后也是在别的机器上到了一个。 才好了。 没办法换了一家芯片卖家。

网友:
这个不是新的坏的多吧。这个芯片很难焊接。特别是新的。很多焊接不好。有时候焊接很多次才可以。

网友:
昨天修的一台v460也是大电流短路,测得上管D极对地短路。拆上管阻值正常,但是上管的G级也对地,最后量到62882也是坏的,导致上管的G极对地,一开始只是以为是简单的大电流,换个管子就会好的,V460跟B460大电流的故障都是大同小异的

网友:
B460铁壳子易坏,还有待机那边也容易腐蚀,另外芯片基本打磨的,是不是你温度吹高了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