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 VM580D 主板短路+BQ24725A不出24V+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8-06-16):
时间:2018年6月15日星期五
地点:湖北武汉心众科技
机器型号:华硕 VM580D
板号:X750DP MAIN BOARD
  话不多说,开始
首先接机,看下故障,主板大短路,心中暗喜,心想:
呵呵哒,这份钱是赚定了,小问题,几分钟解决问题,,,,
三下五除二,拔下机器的外衣,,,,,,,,,,,,,
拆机目测全板无浸液 腐蚀,也无维修痕迹。。。。

嘴角已经露出了笑容呵呵哒
此时短路故障已排除,可以正常亮机,,,,,,、
呵呵哒。。。。。。。。你们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远远没有-------
装机之后,显示充电,但充不进去,,,,,,,,,,
(机器修好后才拍的照片,所以没图片)
先换电池试下,,,,,结果然并卵---------
开始修吧。。。
首先看充电芯片
芯片丝印为BQ25A
实际型号为BQ24725A
对于不充电来说,先换个充电芯片再说
PS:其实是想偷懒,,,,,,,,,,,,,,,
然而,然并卵,,,,,,,,
故障依旧,经过我的一番不懈努力,终于在可爱的论坛找到芯片的PDF

开始测芯片的工作条件
第20脚 18.6V  ok  (没拍图片)

第6脚 ACDET 2.6V OK
第16脚 基准电压 6V ,,,OK
第4脚18.6V,,,,,,不正常啊,,,,,,,,

发现敌情啦,,,,,,,
此引脚为ACDRV 在芯片正常工作时应有24V 电压此引脚直接连接到N沟道保护隔离管的控制级(G级)
哎呀呀,当时就想不开了,N沟道MOS管导通条件:G级要大于S4.5V以上才会导通啊

他为毛线能开机呢?,,,,,,,,,,,
写个东西容易嘛?还得自己做表情包,,,,,,
安慰下自己,可能内部二极管是反装的,会预先产生一个小电流公共点,,,,,,,,,,,
书归正题,,,咱们接着说,,,,,,,,,,,,,,

看下PDF,找到ACDRV 引脚产生的条件,,
推荐用谷歌翻译,翻译完的结果比较接近中文的语法,,,,,,,,,,,
那么一大堆,其实,可以无视,我总结了一下。
产生ACDRV的必要条件
1. 芯片第20 脚 VCC 有19V左右的供电
2.   芯片在第20脚产生供电后,会自动发出一个 6V左右的基准电压
3. ACDET 适配器检测引脚有一个高于2.4V的高电平,实测2.6V
当然,自我总结,难免有一些不准确,做下参考罢了
可是上面的这些条件都正常,为毛线还是没24V呢????
芯片换过,条件满足,为啥还不出24V
等等,刚刚测量的时候无意间手碰到保护隔离管,巨烫..
当一切可能都被排除,剩下的再不可能也是事情的真相,,

保护隔离管有问题,,,,,,,
呵呵哒,,,,,,保护隔离管短路,,,,,,,,,

谁能想到,,,
换过之后,阻值恢复,,,,,,,,,

上电测试,24V已经出来了。。。。。。。。。。。
接上电池,开机,电流顺利跳到3A以上,已经充电啦。。。。。

 会员2350942元2023-6-5 19:04
 会员5733292元2023-5-20 15:26
 会员2343822元2023-5-4 14:24
 会员14532992元2022-12-15 23:36
 会员1984542元2022-10-3 11:28

网友A:
看来简来的问题,只要不出问题就不好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简来的问题,只要不出问题就不好找呀、

是的呢,修好了都是小问题,修不好,很头痛的说。。。。。。。。。

网友B:
我擦,牛鼻,保护隔离管短路居然还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擦,牛鼻,保护隔离管短路居然还能开机

是的呀 毁三观啊,,,,,,,,

网友:
看到这分析就是流水形式的过程。。。以一个正常修电脑的师傅来说大短路必要先测试保护隔离然后再去测试短路的地方。。。。。连这点都会疏忽的话那我只能说你修电脑不专业

网友C:
也只能搞搞简单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只能搞搞简单的问题。。。。。

呵呵 在严密的思路,修不好也是白搭,修好了,钱赚到了才是王道,我起码每台都是自己修,从不发求助贴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呵 在严密的思路,修不好也是白搭,修好了,钱赚到了才是王道,我起码每台都是自己修,从不发求助贴哦 ...

那就算了。。。意思就是技术不重要。。。只要能挣钱就行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算了。。。意思就是技术不重要。。。只要能挣钱就行呗

并不是说技术不重要,我也承认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是说话太过刻薄也不好,我见过一哥们技术超好,自己开店,还是倒闭啦,因为他说话很臭,没有一个顾客,,,,,,,,,,

网友C:
这只是针对局内人说的话。。。每个人都有这自己的见解。。。别人说话很吊。。。是因为技术就是比你NB,才有吊的资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只是针对局内人说的话。。。每个人都有这自己的见解。。。别人说话很吊。。。是因为技术就是比你NB,才有 ...

就好像有钱人和没钱人一样,有钱人是很吊,但是他也不会给没钱人钱,但对一个没有钱的人来说,他和别人没什么不同,所以说何必要惯着他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何必呢,,,,,,,

网友:
公共点短的,很多隔离管也会穿的

网友C:
这精华帖都是这么随便的吗?????????一脸懵逼就成精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精华帖都是这么随便的吗?????????一脸懵逼就成精华了

想要精华,自己平时多写写贴子啊,发一个很简短的过程,怎么能变成精华呢,写的思路在复杂,别人看不懂,也等于白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想要精华,自己平时多写写贴子啊,发一个很简短的过程,怎么能变成精华呢,写的思路在复杂,别人看不懂, ...

我还连一个精华帖都没有啊。。。。。。命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连一个精华帖都没有啊。。。。。。命苦啊

亲,你三个精华帖,还有1000多下载分,土豪啊,,,,,,,,,

网友E:
这机子我都修得烂熟悉了,AMD的还是比较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子我都修得烂熟悉了,AMD的还是比较好修。

AMD的东西也便宜。主要价格上不去。。。。。。

网友:
华硕不好搞   现在用华硕的人多 电脑也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出现了    无论是主板 还是笔记本    毛病不断了

网友:
还遇到过单电源可以,电池电源一起插就不行了。还不是每次都是。只是少部分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简直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