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20 白屏问题

楼主(2018-06-16):
昨天拿到一台Thinkpad T420 开机进系统正常,但是用着用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 白屏或者屏幕全变蓝色,然后 就没反应,一会就重启了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该如何解决呀?

2017维 -5 -5 侧都没测就来问,自己先想想

网友:
先考虑换屏幕 先考虑换屏幕 先考虑换屏幕 先考虑换屏幕

网友:
先换屏线,先换屏线,先换屏线,先换屏线,先换屏线,抚换屏线、

网友:
能造成重启的应该 根屏没关系。  屏线先换根试试。 不行。 拔下屏线。不接屏。外接试试。

网友:
最后修出来没有呢,,和大家说一下

网友A:
看机器温度高不高,一般正常后出问题,可以排除线的问题,查温度,和散热部分,可以外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机器温度高不高,一般正常后出问题,可以排除线的问题,查温度,和散热部分,可以外接看看。

外接也试了,也会跟着白屏,直接死机了,机器拷了好几天,有时候会出 这问题 有时候不会,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求大神帮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