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5PLUS玻璃屏裂了,如何换?

楼主(2018-06-16):
请问红米5PLUS玻璃屏裂了,不影响使用,请问如何维修,多谢了!

网友:
那你就屏幕分离吧,需要设备屏幕贴合机、除泡机、分离机

网友A:
直接换总成,暴力拆除。如果嫌拆屏麻烦,直接买带框的。要是主板也比较难拆卸,直接买个二手的机子,给客户就好e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总成,暴力拆除。如果嫌拆屏麻烦,直接买带框的。要是主板也比较难拆卸,直接买个二手的机子,给客户 ...

我 擦 嘞  神 回 复     我 都 笑 喷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总成,暴力拆除。如果嫌拆屏麻烦,直接买带框的。要是主板也比较难拆卸,直接买个二手的机子,给客户 ...

666666墙都不扶,就服你了

网友(2018-07-18):
666666墙都不扶,就服你了 服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