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c 不触发 DAOSWH

楼主(2018-06-16):
海尔的t6-c 触发 3v 5v基准电压有了     susc#3.3 v  susb# 3.3v  都到了EC但是   suson 不发mainon 有么有发出 都是0v   ec换过了  bios刷过了  请教应该在查什么地方

网友:
有兄弟提点一下吗

网友A:
你为啥不查查EC的几个条件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为啥不查查EC的几个条件呢

不知道应该查那个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应该查那个了

EC的供电,ECVCC 3.3V,晶振起振,EC的复位ECRST,3.3V, ACIN3.3V, LID 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的供电,ECVCC 3.3V,晶振起振,EC的复位ECRST,3.3V, ACIN3.3V, LID 3.3V

楼上正解!!ec工作条件首先要满足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