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为什么会引起cpu温度高呢?

楼主(2018-06-16):
有吧以前自己疑惑的问题想了一下,以前遇到就是换板子,今天客户非让修不行,难为人呢。我的判断
1.主板cpu芯片故障,引起的电压不稳定导致cpu温度高,
2.主板cpu供电模块电容不亮导致杂波多造成温度高,
3.场馆不良造成cpu温度高,
大神最可能的是什么啊,我看有的人还说bios也会引起cpu温度高,这个板子是杂牌子AM3的板子上的250cpu,65w,开机就65度,压力测试1分钟就关机。
大神求助  求助

网友:
cpu温度高,要么散热不良,要不风扇坏,要么有轻微短路,然后电流大了,cpu发热就高,主板一开机就温度高,要不就是诊测cpu温度的电路岀问题了,阿是。

网友:
首先应该检查CPU电压是多少,高的话最明显的就是温度高。

网友:
开机就65度,检查CPU电压

网友:
是供电出问题了吧, 或者你的散热器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