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开机不显 报警2声

楼主(2018-06-16):
ThinkPAD E40开机不显 报警2声,可按开机键关机,AMD显卡,这机器 公认的散热问题,钢管漏气;显卡芯片问题

没有显卡芯片,只能重做芯片试下,芯片有黑胶,拆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A:
你的 显示屏 是红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 显示屏 是红色的???????

不是   win10更新就这个颜色

网友B:
这款amd的光说做一遍用不住。 那种英特尔的还行。 能用住了     。

网友:
这个机器就爱坏热管和显卡。很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amd的光说做一遍用不住。 那种英特尔的还行。 能用住了     。

一看就是老老司机,  这机是第二次做显卡了  第一次是好几声   具体几声不知道了好几年了

网友:
这么老的机子E40爱坏显卡显存。。。。

网友C:
一般加焊下可以把????????????

网友:
这款amd的光说做一遍用不住。 那种英特尔的还行。 能用住了

网友D:
这个老机子现在都还在修啊,居然还装win10

网友:
这机子不管换,还是加焊都会返修,AMD的没办法

网友:
感谢分享,,,,,,,,,,,,,,,,,,,下次遇到了会注意。。。。。。。。

网友:
一看就是老老司机,  这机是第二次做显卡了  第一次是好几声   具体几声不知道了好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老机子现在都还在修啊,居然还装win10

自己用的机子,win10+固态 速度还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般加焊下可以把????????????

加焊也是可以的,怕返工

网友:
我看见第一张图片我就不由自主的打开了微信,然后点开了扫一扫

网友:
我自己也用的这种显卡爱坏的。 我自己吧后壳割的洞。 散热器能直接卸下来【不用拆外壳】。出问题吧风枪对上吹一下。就好。又能用一段时间。 就看个视频。图纸。 没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都是散热器不散热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焊也是可以的,怕返工

我这阵子已经返修一个了。。。。。

网友:
这种显卡不好搞 搞坏过好几个主板啦

网友:
这主板 就这样的了·显卡芯片问题多的很···

网友:
看到这个机器已经不想修了 修了也要坏 要么就换英特集成的 不接受就不修~ 省的返修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