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3 不开机 无WIFI

楼主(2018-06-16):
大家好,我是来宾市理强手机快修店的韦工,最近店里实在太忙了,没抽出时间写IPAD贴
【故障机型】IPAD3
【故障现象】插电小电流,不开机(是二修三修机)

【故障分析】首先故障不开机,插电小电流没看到有显示。这个问题从尾插至电池在到电源管理芯片,逐一排查。
【维修过程】插电不充电这个故障一般IPAD3先测试充电电压5.1V 有进来,尾插接口的5.1V 供电传送到Q8123 的D 极,我对D极和S极测试的情况5V正常,因为这 上是二修机,换过电源IC,上家动过的,都得重心拆下从新换个电源IC,拆下电源IC后看了一下焊盘,少了6个焊盘估计是上家换的时候温度和风速没掌握好,吹 温度没到就拆所以就跳点了。把焊盘都补上,焊上IC,测了几个主 要供电电压阻值都正常。主板尾插插入然后听到嘟的一声,充电了。
     充几十分钟后能开机,开机测试一下,WIFI打不开。一般没有WIFI的先试一下水平仪如果没有很可能是主供电的时钟问题而不是WIFI本身问题,测试一下水平 仪是正常的。拆下主板测试WIFI芯片工作条件,WIFI需要:1. BATT_VCC与 VDD_CBUCK_1V5.   2.  32.768KHZ;   3. HSIC_DEVICE_READY1.8V需要这几个供电和时 钟与HSIC_DEVICE_READY1.8V信号CPU才能开起WIFI开关。
    实测HSIC_DEVICE_READY1.8V这个信号无1.8V,所以WIFI打不开。这个高电平是由U8的4脚产生的,这个U8工作条件是:6脚VCC正常,1脚和2脚都为1.8V高 电平,4脚才会产生1.8高电平信号。测6脚1.8V正常,2脚1.8V也正常。1脚0V,发现敌情了问题就在1脚。
    1脚的1.8V是由U8100主电源IC的D21脚产生的1.8V经过R27给U8的。图纸点位图都有是这样连接的,测1脚没1.8V以为是断线了呢,从C48电容飞线到U8的 1脚,飞好线测试还是无WIFI。晕了,看来是个难修的机了,放一边去,得空在修。
    半个月过去了。想想还有哪台机没修好。找了找又把这台IPAD找出来修。再次认真测。拆下来量U8  1脚  啊1.2V。把飞好的线拆了,把主供电IC U8100也拆下来重新测一下这个这个D21这个脚,实测这个脚却不通C48也不通R27,可能是真的断线了,从这个D21脚飞出线一根线来,U8100从植脚焊上去,焊好测这个D21脚是1.8V。直接把这个线飞到R27上。OK  HSIC_DEVICE_READY1.8V这个信号也出来了,看图纸上这个1.8V也接到C48电容上了,可以实际测也不是接在一起,这个C48有1.2V.不管了,装机测试WIFI全都正常了。文盲的我能写这么多个字,看到了就点个赞哟    加小下载分吧

网友:
( 微信图片_20180616201520.jpg)图4这个飞线是错的,飞到C48上也是白WIFI的。因为C48和R27是不相连的。

网友:
高手,加分,手上一台MINI3,偶尔花屏,是刚亮屏时花。
拍照状态几秒或是十几秒后花,花屏状态拍出的图片都花,并且前后摄像头都这样,不知道哪个出了问题,对平板真不懂

网友A:
高手啊,我还处于小白级别。。。。。。。。。。。。。。。

网友:
思路与手工都很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我还处于小白级别。。。。。。。。。。。。。。。

用心去思考,万般也都不难,加油,加快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