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70求助

楼主(2018-06-16):
Y570开机触发后电流直接跳到0.76后不动了,是什么原因啊……我是小白,求大神帮忙!

网友:
0.76好像到内存了

网友A:
换内存试,打电压,测试关键电压产生后确定问题,内存和BIOS 其次查显卡各供电电压是否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内存试,打电压,测试关键电压产生后确定问题,内存和BIOS 其次查显卡各供电电压是否产生。

内存,BIOS都弄过。了,涛声依旧,南桥有点烫的不正常

网友:
南桥故障,一般待机电压会有点不正常,从而南桥会发烫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