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苹果A1398不显示

楼主(2018-06-16):
机器进水,开始不开机,修过主板之后能开机,能清楚的听到开机声。但是屏幕没有任何反映,发现屏幕没接到信号。
想问一下大仙,这个是什么芯片,上面一个字都没有。工作方式,谢谢!

严重怀疑此芯片,但不晓得怎么买。屏幕上有5V电压过去,就是没有3.3V

网友:
那是这个芯片的6脚,是GND,不要从这里找了。4,5脚输出5V,1脚en,2,3脚输入,此芯片工作正常。。。。。到了这步,屏接口1脚没升压就查升压电路,升压了就查屏,当然这个机器显卡貌似也会出问题的,好运!

网友:
该芯片1脚EN,23脚输入5V.45脚输出5V,6脚GND,工作正常。屏接口1脚没升压查升压电路,升压了查屏,当然,这机器显卡貌似也容易出问题,好运。

网友A:
电脑板号多少,网卡是否有安装,屏幕有没有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板号多少,网卡是否有安装,屏幕有没有排除

这个跟网卡应该没有关系,已排除屏幕问题!

网友:
屏没收到信号?数据线的阻值都正常的?

网友:
         修好了没, A1398屏线很容易出问题,可以拔插下上面的屏线

网友:
查下升压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