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6):
求
,跪求,找到了短路点,没有图纸,好心酸
技嘉

网友A:
有短路 就烧机呀
烧了,只有北桥热,其他地方也不热,2.9A了都,实在是找不出哪里还有问题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短路 就烧机呀
烧了,只有北桥热,其他地方也不热,2.9A了都,实在是找不出哪里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