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的作业,有些回答不了??

楼主(2018-06-16):
1、广达的板号是以__DA0_________开头,仁宝的板号以__LA___开头,纬创的板号有什么特点?______DW___
2、DA0ZQEMB6E0是那个代工厂生产__广达_____,对应的图纸型号是__B6E0________
3、酷睿6代的CPU用在什么芯片组____H110/B150/H170/Z170____________
4、锂电池的标准充电电压是____3.7______V
5、核心代号为IVY的是几代CPU____3代__________
6、核心代号为SANDY的是几代CPU_____2代_________
7、ADP是什么意思____电源管理芯片_________
8、BATT+是什么意思______电池电压_______
9、BA41-xxxxxxx是哪个品牌的板号_____三星_____
10、820-xxxx-x是哪个品牌的板号__苹果________
11、LPC总线是连接_____IO____和_南桥_________
12、I系列的CPU座,横着缺2根针的是酷睿______代,用于什么芯片组__________
13、位置号PR表示_____电阻______ PU表示_____芯片______ D表示____二极管_____ Q表示_____三极管_____ CON表示_____空脚______
14、MBX-XXX是哪个品牌的板号_____索尼__
15、6050Axxxxxxxxx是哪个品牌的板号____惠普_____
16、FDI总线是连接_____GPU与PCH_______,作用是_____________

网友:
锂电池一般充电是4.8V吧,6050A是英业达的板号,FDI是cpu和桥之间的总线,作用是传输cpu的显示信号

网友:
I系列的CPU座,横着缺2根针的是酷睿____2__代,用于什么芯片组_____HM65 HM67_____  位置号PR表示_排阻______ PU表示__电源芯片______CON表示____连接口

网友:
锂电池的标准                            应该是3.7v。                   。

网友:
学习了,有时真要搞忘基础都很重要

网友:
Q不光表示三极管  场效应管也标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