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A-G41不触发

楼主(2018-06-17):
主板型号
接到主板首先测量CMOS电池电量RTCRST电压,测量都正常 放电还是卵样,晶振也正常起振
测量供电电压3vsb有测量到一个叫3VA的电压时发现不对劲 才2V输出应该是3V,是一个五脚的小原件输出的没有找到换就直接3Vsb了
这个电压正常了点开关还是不触发还有别的问题_测量io 先测dpwrok正常 测RSMRST电压2V(实际电压是一点多V 表子摔多了不太灵)

RSMRST的来源
知道怎么产生的了然后就是跑线了,反正是没有点位图的,电路图还不是这个板子的是h61的反正看着差不多凑合着看,该跑还是得跑,经过一轮各种戳戳戳终于是找到那对分压电阻了如下图
更换这对分压电阻在测RSMRST电压
已经亮机了
这个两个故障是这个板子常遇到的,修过网吧的几批板有深刻体会

网友:
这个电路图不是B75A-G41是别的型号的V星1155芯片组的主板,只是参照 大概是一样的

网友:
谢谢分享,好经验!RTC 很多影响触发

网友:
这是什么接电阻的?  BIOS还是?

网友:
这是什么接电阻?BIOS还是??

网友:
V星的主板需要3VA和5VA等才算待机条件正常,所以要查完这些才去查触发电路

网友:
谢谢分享!掉电问题不好修啊!这个分析的好,积累经验了

网友:
台式机的图纸很不好找的啊!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小白路过,认真学习了,谢谢分享技术帖子。

网友(2018-07-17):
认真学习了,谢谢分享技术帖子。

网友:
这个是稳压器,5V转3.3V 一般是两个电阻串联分压而来,电阻不良,会导致待机电压3.3V偏低或者没有,
一般遇到没待机电压,查稳压器是否输出3.3V,晶振是否正常工作,有压差。不触发按照上电时序,开机信号发给EC,EC发出上电信号给PCH,都是有3.3 0 3.3跳变,没有跳变就是短线。然后PCH发出一个持续的3.3V信号返回给EC,EC再去拉低PSON(绿色线)输出12V 5V 3.3V电压开启各项供电。

网友(2021-05-05):
此贴刚看到,也是随意一看,写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