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烧机和电源表烧机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8-06-17):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哪位大神帮忙解解迷惑:kaixin:

网友:
电池烧机 电流更大 一般先用稳压烧机  如稳压烧机烧不出来 就用电池烧机 因为稳压输出会保护 所以到了一定电流值后 就不会上升电流了  而电池没保护电路设计 所以有多少电流 就进入主板相关电路多少电流 但是 对于信号线的烧机 若能拆件排除 最好拆件排除 对于 电压的供电线路  一般慢慢往上调  一般没事 不会损坏线路上的芯片

网友:
跟着楼主学习了,二楼的回答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