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DELL 2020一体机刷BIOS亮机强制关机后不亮又回到初始故障,吴干南桥!!!已完美解

楼主(2018-06-17):
同行送来DELL一体机不亮机,同上电上电电流1.2-1.5-1.8-1.4-1.1不动了,不亮机!
H61芯片组,上的事i3-2120T,独立显卡的。拆机拔掉内存电流到1.0不动了,插上内存就是
跳到最后是1.1,看样子是过了内存,过了内存那就刷BIOS,论坛上找了一圈都是集显
的BIOS,没办法不想浪费分只好去TB买了个原厂BIOS,刷了之后亮机OK,捡钱的把人嘻得
装好了机子进系统win8系统提示修复系统,修复不成功重启了就一直转圈,以为是转一会就
进去了,没想到转了30多分钟,不行这系统进不去,断电再开机就不亮了,电流跟刚拿来跑的一样,没办法拆机再一刷BIOS又亮机,再进系统又是进不去,按开关强制关机再开机又是不亮机,电流还是跟初始故障跑的一样!!!这是怪啥!!
实在不行加焊了南桥,还是一个样的,晕!!!!
再刷BIOS亮机后不装客户的硬盘用U盘进PE断电再开机可以亮机,用自己的测试硬盘重新安装系统win7,进系统关机、重启、断电都正常!!!
难道是客户的win8系统引起的BIOS坏????咋可能!!!!!
又装上客户的硬盘试了一下进win8系统一直转圈,强制关机再开就不亮机了,
再刷BIOS亮机,装自己的测试盘一切OK,打电话给客户说要重新装系统,客户同意安装win7,装好系统坐等收钱!!!!!
win8系统竟然能引起BIOS坏,给大家分享一下,知道这个故障的顶一下,不知道的就不走弯路了!!!附上BIOS
板号:DELL inspiron one 2020 11078-2 PIH61R 这是独显的 TB买的原厂秒亮!!!!
DELL inspiron one 2020 板号11078-2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 系统能整坏 BIOS

网友:
系统整坏BIOS的其实挺多的,以前win10刚出来那会儿经常遇到升win10后开不了机的。

网友:
前几天有个客户装WIN8系统,安装时说是要选择(二选一),结果重启时不显示,他说可能BIOS坏了,拿来要我刷BIOS,结果一刷就OK。不知道当时选择的是什么。

网友:
其实你可以开机进PE后,把BIOS3.4脚连一起就行了,有写保护了

网友:
都是升级系统惹的祸

网友:
是不是  BIOS里边有那个win8  win7。  OS。  这3个设置需要调整的。

网友:
WIN8系统在开机启动时要和BIOS链接,读UEFI数据的。

网友:
系统会导致BIOS坏掉,这下涨姿势了。

网友:
win8win10的出现让维修行业又多了份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