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杂牌微软之星901R用一会就没信号, 拔掉VGA线屏幕又会显示无信号

楼主(2018-06-17):
杂牌微软之星901R用一会就没信号, 拔掉VGA线屏幕又会显示无信号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不行把那几个电解电容换了。 再不行。 就换班了               。

网友:
查一查接口电路,,,,,,,,,,,

网友:
改个驱动板吧,也不贵,折腾的,时间也是钱

网友:
先  查   查 供电是否 正常吗???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干脆换板

网友:
VGA线打阻值对地的针脚,对应驱动板接口不接地的,断开其线路

网友:
换线  试试

网友:
不会是背光灭了吧,这个型号的高压板坏,是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坏的多,毛病也多。

网友:
2楼是正解,请按2楼的操作下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