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重做cpu

楼主(2018-06-17):
新手求助,第一次搞cpu,机器故障为无电池数据重启,指纹打不开,cup发热CPU虚焊造成等我,植锡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终于找到方法,现在是下层装上后单板开机电流定1A,重做两次了故障一样,这种电流一般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不是CPU挂了,我该怎么查?老师傅们帮忙解献技,本人万分感激谢谢!微信1309424211等您加我

网友:
本来能开机的让我弄成这样,不过不后悔CPU这关不过永远不会,期待大神出现助我起死回生。

网友A:
测一下供电输出   看看 有没哪 阻值低了或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供电输出   看看 有没哪 阻值低了或接地

关键是不知道每个点正确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
CPU供电电感最小阻止是几十欧  只要不断路就行  你这个电流要么是焊点短路  要么就是cpu挂了

网友:
我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搞死好几台CPU。。。这个电流绝对是短路了,查CPU的几个供电,阻值只有几十欧姆是OK的。

网友:
或者拆掉CPU,看点位图万用表量CPU的供电

网友:
量Cpu旁边电感是不是短路了,99%cpu挂了

网友:
大电流了,哪里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