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75AX主板坏,屏坏

楼主(2018-06-17):
接一个商家的G475  说不知道什么问题叫检查,通电 不显示,拆开看CPU 干过的,桥干过的,修过的,,, 测电池 0.3v 换一个上去测2.1v 通病哈, 解决后居然跑马正常了,难道就好了,接屏,白屏,拆屏一看,屏是被人换过了,心想这个老机器i屏一坏跟定就不修了,于是还原i,还是随便给客户报了个价,3天 后 回话居然要修,屏还要换新的,完全出乎意外, 于是屏换好,装硬盘一试,硬盘也是坏的,坏这么多,肯定是上家修的时候搞的鬼,这下不好给商家说了,又报2次价,这下估计没戏了!!!!

网友A:
哈哈。二修的主板我一般都不接单 直接送客!!!二修的 基本东西都被上一家维修店偷了不少 ,。。 他偷一张显示屏,一个硬盘 至少也卖 200多块钱,再搞一条内存。。。

你修好 同行 报价也就 100来块钱,你说上家 咋会修 他还不如偷东西赚得更多。。。

网友B:
二修的想接手的话,大件先测试完再开修,要不修好以后就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二修的主板我一般都不接单 直接送客!!!二修的 基本东西都被上一家维修店偷了不少 ,。。 他偷一张 ...

今天接到一个华硕飞行堡垒,不触发,商家说客户没修过,结果拆开一看,桥被干鼓包了,,BIOS 刷过,我立马装上,修不好,以后遇到这种都不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修的想接手的话,大件先测试完再开修,要不修好以后就郁闷了

一个个测还是太麻烦了,特别是屏,,以后干脆不接这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