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雷神911的主板高清图

楼主(2018-06-17):
论坛里那位大神手上有雷神911的主板,或者那个有这个机器的高清图,帮忙传两张上来,用一下版号是DANL9MB18F0

网友:
论坛找了吗    没有就去某宝看看吧

网友A:
我现在有这板,你要哪个位置的,另外你EC程序能备份下来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有这板,你要哪个位置的,另外你EC程序能备份下来一下吗!

越详细越好,主要是南桥 ec cpu供电 显卡 ec程序的话我尽量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有这板,你要哪个位置的,另外你EC程序能备份下来一下吗!

这个ec是8987e哦 应该是不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有这板,你要哪个位置的,另外你EC程序能备份下来一下吗!

网友A:
这EC带程序,我的EC和桥都坏了,换了EC,35V都不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EC带程序,我的EC和桥都坏了,换了EC,35V都不出了。

我刚刚测了下,我的待机情况下是没有35v的,触发之后才有35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测了下,我的待机情况下是没有35v的,触发之后才有35v

也不触发!能备份出来最好,不行就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不触发!能备份出来最好,不行就算了

这个不晓得咋个备份哦,对了把你的板子照几个高清图片发出来嘛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晓得咋个备份哦,对了把你的板子照几个高清图片发出来嘛谢谢

上面发了你说的那几个地方啊

网友:
我的办法就是 淘宝搜板子  然后找店家买高清图 需要哪里让他给你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发了你说的那几个地方啊

哦,开始没看到,谢谢。对了你的bios芯片型号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开始没看到,谢谢。对了你的bios芯片型号是多少

25B128CSIG

网友B:
能不能把你的bios备份上传一个,我的bios芯片被人家掉包了,现在不跑码,不出内存复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bios芯片引起的,这个bios有otp这个吗。麻烦师傅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把你的bios备份上传一个,我的bios芯片被人家掉包了,现在不跑码,不出内存复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

论坛有很多你下载就是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很多你下载就是啦!!!!!!!!!!

都试过了,都是很多问题,同一个bios,相同芯片,刷上去出现两种症状,所以不敢确定是不是bios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试过了,都是很多问题,同一个bios,相同芯片,刷上去出现两种症状,所以不敢确定是不是bios问题了

你试试吧!不行找找其他原因吧!

雷神911板号NL9-REF:F(OTP).zip

网友:
8          987          不带程序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吧!不行找找其他原因吧!

好的, 谢谢师傅

网友:
雷神我这边还没修到呢··········呵呵···

网友:
论坛有很多你下载就是啦!!!!!!!!!!

网友:
我之前修过  不带程序  我的是911-s6                     ec连到桥那边的bios

网友:
我有911s6的高清图  还有确定好的bios

今夕何夕。, +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要的话就回复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的话就回复我                                                                                       ...

谢谢,客户等不及了,不修了,拿起走了

网友:
好人 大家互相帮忙 同行不要互相攻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