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572求助

楼主(2018-06-17):
一台acer的e5-572的
笔记本
开机屏一闪一闪的。外接不显示。怀疑是是机子没正常启动。测电压都正常。电流1.1到0.9乱跳。怀疑bios有问题。下一个bios先试试
笔记本

网友:
既然你下一个先试试。现在战况如何

网友:
是的.先刷下bios.弄好後.再回报下.................

网友:
正常来说BIOS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还有内存尽量也换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