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雷神911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8-06-17):
同行拿来一台雷神911说不充电,还有就是玩游戏的时候帧数不高,像是降频的感觉,拿鲁大师跑分发现才得90000+分。叫帮看看什么问题,电池已经换过几个,确定不是电池的问题。拆机发现充电芯片有焊油,应该是同行弄过了,没办法,只能下个图纸慢慢查条件了,充电芯片是BQ24780SR ,测量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所有电压都正常BIOS同行也刷过,这个本子也算挺新的,以前没也修过,想换一个充电芯片,充电芯片也没买过,无奈只能翻翻撩板,发现有一个BQ24780R, 一查PDF两个芯片的引脚定义一样,就直接换上了,发现可以充电,跑鲁大师170000+分,维修结束。
BQ24780R和 BQ24780SR是通用,可代换,还有就是充电有问题也会导致降频

网友:
新型的充电管理。。。

网友:
学习了!! 充电管理芯片还能降频

网友A:
修过这机器,这机器不装电池好像是不开机的

网友:
应该是冲电芯片通过SDA和SCL和EC通信,告诉EC充电有问题,系统要降频运行。

网友B:
我就想知道,此机器公共点电压是否和充电电压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知道,此机器公共点电压是否和充电电压一样

电压不一样,和平时的电脑一样的公共电19,电池14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这机器,这机器不装电池好像是不开机的

不用电池也是可以开机的,可以用电流表开机

网友:
充电管理芯片故障还能降频厉害了.看来是坏的不严重啊,自检坏了通知上家了

网友:
大佬   这种 打游戏 掉帧的 我一般都是  装个系统 线看看  还没有   碰到主办的   问题

网友:
不充电,没检测到适配器,之认到电池模式

网友:
可见你前面哪个修机的跟本就不会修吧,换个就好了。

网友:
          这款机器 电源接口贼爱烧坏很多。

网友(2021-11-20):
牛逼  ,第一次 看见有充电管理芯片的有降频的问题  收藏

网友:
这个会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