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3SD 4.1 电流到0.2几掉电循环维修

楼主(2018-06-17):
板号: K43SD 4.1
故障:不开机+掉电重启+不跑吗

                               本店基本上修70%都商家都电脑,笔记本是今天早上闲来无事随便拿来一台来修。拿到手到时候是不触发待机电压一点都没有,晃动一下电源头就有待机电压。大家也知道 华硕的电源头是一大通病。立马拆机。拆完就直接把断的地方连起来。
                               扣掉电池让它自己触发,结果出现来这一幕

掉电重启
                           像这样的电压掉电重启的先断开CPU供电的PG和开启   左边的点事PG 右边的是开启的点。
这样可以判断到底是供电引起的掉电还是后级引起的掉电。断开PG没什么变化。再次断开开启电流停下来来。这样就可以测供电了
发现内存供电不对,明显不对。但是桥供电和总线供电都正常。肯定供电部分有问题
    一看PC8901 有点腐蚀,立马换了一个。电压一下正常了。再把断开的截点连起来,电流起来了 不掉电也不循环了。装上扇热器内存,尼玛电流不动我擦不跑马,还以为BIOS有问题,刷了一个还是不跑马。发自内心的愤怒找了个好内存。就这样跑马亮机了。回头再看看内存有一个点腐蚀了。打值排阻也没坏 果断加焊一下

完美亮机      谢谢观赏同时也希望大家多多打赏。

 会员1220189100鑫豆2024-5-24 16:59

网友A:
黄师傅就是胸..:jingxia::tiaopi:

网友B:
这个机器就是BIOS 和头子容易坏。有时候平白无故就BIOS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师傅就是胸..:jingxia::tiaopi:

简单问题没事发发帖          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就是BIOS 和头子容易坏。有时候平白无故就BIOS坏了

嗯是的,这都被你发现了 呵呵

网友:
这款机器头子确实是个通病,遇到过不少了

网友:
技术很牛, 断开法 很厉害   得慢慢学习!!!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

孤单的我、 -1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C:
有这样的机子修都是不错了,像我修的这个机子打死不充电。要不是就来个机子花屏。不知道显卡还是显存的、怎么搞、

网友D:
       这头子这样接线是个好方法,,,

网友E:
断开cpu的供电开启和pg,类似主板的强制拉低绿线,方便测量供电,好方法,感觉比示波器抓掉电要方便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这样的机子修都是不错了,像我修的这个机子打死不充电。要不是就来个机子花屏。不知道显卡还是显存的、怎 ...

你首先要确定问题的故障性,先判断哪里的问题 ,再着重查那一个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断开cpu的供电开启和pg,类似主板的强制拉低绿线,方便测量供电,好方法,感觉比示波器抓掉电要方便些

示波器抓掉电是明显可以看出哪里的问题。我这点小伎俩只能班门弄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头子这样接线是个好方法,,,

还有问题肯定不能先换头子,肯定要把机子修亮了才换头啊

网友:
技术非常好,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充电头最容易坏 捡钱机器华硕制造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

孤单的我、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思路清晰   值得借鉴

网友:
本来以为秒杀的通病,没想到还有这么多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首先要确定问题的故障性,先判断哪里的问题 ,再着重查那一个模块

这个怎么判断,这个就是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G:
                    华硕的机器 一直修的很头疼

网友H:
用示波器修掉电好修点

网友:
华硕这款机器电源头老坏,确实是个通病,遇到过不少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示波器修掉电好修点

对,不过没有示波器没有检测卡的情况只有这样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华硕的机器 一直修的很头疼

也有好修的 也有不好修的。不好修的只好放弃,但是也不能轻易放弃

网友:
修过两台 有一台也是头坏了

网友I:
你这个叫秒杀了哦,内存都修好了

网友:
新手,学习学习................................................

风神一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孤单的我、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个机器修到几台都是电源头坏了,其他问题很少

网友:
厉害的。。。华硕的机器现在故障多,还莫名其妙。不过你这个是进水了吧。佩服你的技术。

网友:
楼主这个思路很清晰,断开CPU供电和PG信号判断供电部分还是信号部分。。。。。。。。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BIOS 。有时候平白无故就BIOS坏了,。。。。。。。

网友:
这机器我就说直的,每个6、7年维修经验门都摸不着。更别说修好了

网友:
这么详细的分享跟楼主的修机思路一样的细腻。很受用

网友J:
最后一张图是什么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最后一张图是什么意思

外接的一个烧鸡线,相当于一个电源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外接的一个烧鸡线,相当于一个电源头

最后觉得要稳定点,最好是换一个电源头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叫秒杀了哦,内存都修好了

运气问题而已,假如内存没问题的话,又得查其他条件了

网友:
{{{断开cpu的供电开启和pg,类似主板的强制拉低绿线,方便测量供电,好方法,}}}这个是什么原理呢?我有点没明白,CPU 没有PG不是也会掉电吗,  是断开上拉电阻呢?还是断开信号呢?

网友:
楼主 我经常能修到这种掉电重启的故障,能不能请教楼主这种问题的玄机

网友:
asus 的头    得常备

网友:
现在的帖子都看不了。。好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