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D主板,CPU供电是多少伏

楼主(2018-06-17):
笔记本型号是W519L, 主板是X555LD 2.0这板子先是无CPU供电,
换过芯片后是CPU供电出来了,但电压好像偏高,现在的电压是1.7V,
哪位知道它的正常电压是多少的?
还想问一下这机子亮机电流是多少?
谢谢

网友A:
四代CPU供电1.7V-1.8V之间是正常的

网友:
四代最特殊了。与1-3代、5-8代很不一样

网友B:
前一阵子修过一个,用户拿走了。亮机电流好像挺低的,好像是1A以内。实在想不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代CPU供电1.7V-1.8V之间是正常的

的确是这样的,电压比老cpu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代CPU供电1.7V-1.8V之间是正常的

好的,知道了,谢谢,现在还没亮,我再看看别的地方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一阵子修过一个,用户拿走了。亮机电流好像挺低的,好像是1A以内。实在想不起来了。

我这个电流走到1.5A了都没亮,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电压正常 现在的CPU电压都是1.7-8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电流走到1.5A了都没亮,不知道什么问题

BIOS刷了么?显卡加焊了吗?总之如果它电流敢跑到1.5的话,我就敢加焊显卡

网友:
这个电压正常的吧.....................

网友:
四代U吧...如果是四代的花就肯定正常的

网友:
应该1.7V-1.8V之间是正常的,你的多少v呢

网友:
动态电压  1V上下都正常吧    用示波器测测正常就行

网友:
这个用示波器是最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