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 MS-A55DL 不复位 维修一例!!!~

楼主(2018-06-17):
版号:铭瑄 MS-A55DL
故障:不复位

整图:(中关村图片)

这个板  修好了 有好几天了  二线板 没图纸  比较棘手  今天有空发出来分享。
上检修台 测 不复位
测量各大电压 正常。
有几天了 映像中  PCI B16 是无时钟的。
AMD的板  不复位  供电正常 一般首先查 SB_PWROK  供电好信号。
但是二三线的板 没图纸  很难找得到 这个信号
不过  这个信号 大多数都是受 三极管控制的,
所以 修此类故障 盲扫下 全板的三极管  还是必要的。
花了点时间 扫 三极管 没发现明显故障(没找到有管子坏)
要干桥的节奏了。。。
后面 拆开CPU 风扇 和 CPU座子  发现下面 还有好几个管子  被挡住了
仔细扫下  发现敌情  虽然 故障表现不是很明显  但是觉得有故障存在。

首先 发现 Q43 Q47 两个三极管 不太正常(如上图所示)Q43 Q47 B极都有电压 竟然拉不低。
于是 把Q43 Q47 一起换了  Q43  C极 还有1.5V 左右
用镊子将 Q43 C极 对地短接   检测卡 复位了。
把R1807 拆出来测 只有 500多欧姆。
把 Q44 和 R1807 一起换了  R1807 换了个10K的电阻。
Q43 C极 能拉低了。也能正常复位了

故障应该就是 Q43 Q44 Q47 R1807  其中几个零件坏。
SB_PWROK 应该是 Q44或者 QP73 其中一个  猜的

最后附上亮机图!维修结束。

 会员1424152100鑫豆2024-1-3 10:34
 会员1202065100鑫豆2023-11-16 08:45

网友A:
像楼主能静下心修理台式机的工程师真不多了。

网友:
二线板子一般就会查查供电,楼主这么有耐心去查信号的厉害啊

网友B:
FM1好像维修价值不是很大, 不过对技术贴 必须赞

网友:
酒哥 !!你怎么不早点发出来啊 ????我的板就等你这个良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像楼主能静下心修理台式机的工程师真不多了。

而且不是普通技术的工程师,是接近研发水准的高级工程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而且不是普通技术的工程师,是接近研发水准的高级工程师

拿好板凳 坐着  听你吹牛逼

网友D:
我给你1元、要是你设权限不收费。0.2元,让维修人员感到——“讨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FM1好像维修价值不是很大, 不过对技术贴 必须赞

二线板子一般就会查查供电,楼主这么有耐心去查信号的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给你1元、要是你设权限不收费。0.2元,让维修人员感到——“讨口”了。

大哥 我设置不了的

网友:
就是设置了权限吧,  我没有那个习惯啊

网友:
主板能修到楼主这个样子的很少了  我们这儿主板都不怎么修了  直接换的

网友:
我们这里修一个板子就30左右 直接几下搞不出来 就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