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N7-591 不显,求助

楼主(2018-06-17):
板号是14206-1
不显,电流看上去是可以显示的,有跳变,刷过BIOS,有同行修过吗??

网友:
只有找电路图查 上次遇到过和你情况差不多的 不过没有修好

网友:
嘿,,,看看电流到多少了。。。我这有BIOS改过ME的

网友:
电流到多少了,有没有跳变,内存有没有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