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影版号mbpnfsv158-1311大短不触发改电路维修(论坛首例)

楼主(2018-06-17):
如题。这个机器是同行的,外壳上就是火影 金刚T1-B16001256
这个机器同行说是冒烟了。。。想了一下,这应该简单,肯定是公共点出问题了。
拆开,,,看到主板版号 mbpnfsv158-1311

先量下个大电感阻止和公共点阻止。。。。。果然。。。。。。公共点短路了。。。。
直接肉眼观察。。。。。。背面的一个电容裂了。。。。。。直接拆除。。。。。。短路排除 。。
想想不对。这个机器同行说冒烟了。。。肯定还有其他地方有问题。直接看下全板子样子。。。发现U96芯片已经烧毁一半芯片了。。芯片型号还可以看到,就是焊盘已经烧毁了。只能用刀刮下来。。。。风枪都吹不下来。

直接想办法慢慢的拆下来。。。。。
马上论坛上找下图纸。。。看下有没有图纸。。。还有芯片的定义。。。这个芯片没见过啊、、、、、
一查。。。。没有图纸。
上论坛看。这个机器有个通病。。。就是 U96    OZ8692LN 这个芯片烧了。 这个芯片特别贵,某宝问了要50块钱。
  我这个直接烧糊了。焊盘都废了一半,又怕买个芯片回来,芯片是坏的,又怕焊不好,又飞线麻烦。。。。。又是同行的。收不到什么钱。
没办法了。。先试试不要这个芯片吧,直接飞线去公共点电源19v看能不能触发。。。。
飞好。。。。。。。怀着激动的心情上电。。。。
按开关,,,,,,,尼玛。。一闪一灭。。。无法触发。。开不了,
看样子,,这个机器没有这个芯片不行啊。。。可这芯片这么贵。换的话风险太高了。焊盘要是好的话,我还可以试试。
心情不太好
然后坛子逛一圈看看。。。
发现这个朋友的帖子跟一样。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87087-1-1.html  他拆下芯片直接飞线去公共点电压。。机器不触发。后面只能换芯片。
然后就可以了。。。这就证实这个芯片参与触发的。
忽然然后看到另一个帖子,有个差不多的芯片的OZ8692LN 的 PDF
这个PDF电路差不多。。。。。
看过去看过来,没发现什么鸟玩意。。。而且图片又不太清楚。
然后静下心来想了想。。。既然芯片不打算换,看能不能不要这个芯片,让触发电路条件满足了?反正公共点电压正常了。顶多电池不让用。。。外接电源用了
仔细看了一下PDF发现。这个是充电芯片。又参与触发条件
在想想基本的板子触发条件有个ACAV信号。。。图片看不清楚,不知道是35还是36.!然后一量35是接地的。那肯定是不对、ACAV信号这个脚在芯片的36脚。这个脚要有电压才行。。。。现在没有芯片。这个电压是不是没有了?
马上插电。万用表量了一下是0V,没有电。。
然后量了下37脚。有2.6的样子。也不知道37脚是什么电压信号。不管了。好把。没办法了做个假信号吧。先让36脚有电再说。。。
直接把36脚和37脚一坨锡焊着试试。。。。如图所示

然后插电。。。。。。。。
机器可以开机触发了。。。。电流欢快的跳变。。。。。
马上拔电。。接上屏幕。。。。。马上显示了。。。。。
哈哈哈修好了。。。。。总算是触发了
最后上个亮机图。。。。。
最后总结一下;这个机器通病就是OZ8692LN这个容易坏。而且换芯片的价格高,风险也高。焊盘也坏了。买到坏芯片就麻烦了。这个机器没有图纸。电路无法跑。。
解决办法:要不就是花高价买芯片换芯片。要不就是拆掉芯片,公共点飞线过去。然后把芯片焊盘36和37脚连接好。电池不能用。
我知道。 我这样直接公共点电压直接飞过去。有隐患的。缺少了保护。还有就是电池无法使用。这个有点遗憾。。。但是, 我跟同行沟通了。他说可以先把机器修好,电池用不用都无所谓了。所以我才这样干的。至于保护那块,就那样吧。。。再坏我们再修。。
现在把这种又快又省钱的维修方式告诉大家。带大家秒杀哈。。。。。
祝大家生意兴隆
哈哈,,,,,谢谢观看。不喜勿喷哈。。。。

网友:
一楼自己坐了。。。。。坐等申精了

网友:
我发的帖子不见了。这么搜索不到啊???????

网友:
帖子怎么沉了啊。。。。。。。。。。。。。。。这么好的帖子

网友:
这样改基本上不会返修 因为下一次出问题基本上就没救了.....hhhh

网友(2019-01-26):
谢谢分享!照此修好一片板。
回复还要凑够26字节!

网友:
好帖子,珍藏下次碰到就不用走弯路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OZ芯片通病了 前几天修个游戏本也是这种OZ方形充电芯片 板层都烧短路了 最后用刀片挖到不短路 也是一样没修充电了 用适配器算了

网友:
厉害了 ,以后出个凯皇笔记本吧·

网友:
这样修好了客户会同意? 而且以后估计不会再坏再坏就报废了

网友:
无图大神  仰慕。。。。。。。。。。

网友:
改电路维修还是第一次看到 楼主太厉害 了。

网友:
修好了能收钱就行

网友:
肯定还有人会修到的,这个机器很恶心

网友(2019-04-03):
这个厉害了 大神啊

网友:
36,37直连能触发但是过了一会,会掉电啊,楼主

网友:
我和你一样改发 触发电流上不去 开关那个灯亮一下就黑了

网友:
这个不错,不知道以后用起来会不会稳定呢。

网友(2019-05-27):
为毛我换这个,南桥还是坏的。。。。。。。。。。。。。。。。。。。。。。。。。

网友(2019-07-13):
这样修过,开机正常,也可以重启,但是正常关机后再按开机键就只有红灯一闪不触发,拔掉电源再插上才可以开机

网友:
楼主我接过去了可是10秒左右又掉电~

网友:
楼主这样总感觉会返修

网友(2019-09-10):
开机正常,也可以重启,但是正常关机后再按开机键就只有红灯一闪不触发,拔掉电源再插上才可以开机 会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
天天干这个,都干的麻木了,你这还不算烧的严重的,我都经常刮骨疗伤修这板子,

网友(2019-10-26):
看来是通病了  我也照你这样子修好一个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9-12-07):
这种主板现在维修量很大   就是搞不到图纸

网友:
这中方法改了2台都返修了  都是能开机  CPU锁频1.09,看来还得换芯片

网友(2020-07-23):
这方法只供参考,,但确实会有不少别的问题出来

网友(2020-10-28):
相同问题,电容短路导致,充电芯片也坏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