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0-70 进水导致不触发

楼主(2018-06-17):
品牌:联想
机型:B40-70
板号:LA-B091P REV 1.0
故障现象:不触发
同行送修一台联想B40-70 ,得知此机器不触发(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接过机器插上电源 待机0.0030按开关确实无反应!确认故障和顾客所描述一致时拆机,拆机后触摸板下白茫茫的一片——进水机(如下图)。

先清理下进水部位吧!清理完发多出断线甚至少件 (有几处无法确定断线的原有线路的走线),此机器无点位图 无原件号!那就掉件先不管吧!按照时序维修吧! 打各大供电电感,未发现明显异常,接电源待机电流还是0.0030A 无3V(+3VALW) 5V(+5VALW)   有线芯3V(+3VLP) 5v(VLP) 查的无3V5V_EN ,3V5V_EN

是EC 发出,那就测EC 的条件吧! 查得EC 无供电,EC得供电由+3VLP 供给,待机芯片有+3VLP 测得线路不通  经测试发现EC 供电到进水部位断线, 找到一个+3VLP 用线连接到给EC供电的+3VLP上!接上电源待机电流上升至0.0178A,测得+3VALW、+5VALW 已正常输出 ,但是按开机键   依旧  不触发  不触发  不触发  测得EC 条件几乎都VCC、BATLOW、ECRST、ON\OFF(按开关跳变正常)......等条件几乎都正常!

继续观察进水部位,当表笔触到D27 1脚都时候电流上去了,指示灯亮了  风扇也转了,试了好几次发现都是只要表笔触到D27的1脚就会触发上电, 接显示屏用万用表触D27一脚,发现屏已经显示,查图纸得D27 1脚为NOVO#(联想一键恢复)恢复按钮可以触发并点亮,开关就是不行 EC 条件几乎都满足,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翻了一遍论坛发现坛友上传图片中D27 1脚哪里有个电阻R169  我的板上空的, 找了个10K的装上去按开关 奇迹发生了  触发了   亮机了  反复试了多次开机均正常!
      EC 必须要检测NOVO#为高电平 机器才能触发吗? 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信号    望坛友们可以证实一下  究竟这个NOVO#会不会导致机器不触发

之前没有发帖的打算所以 图片较少    图纸 BOIS 论坛已存在  不再浪费论坛空间  发帖不易 多多支持

网友:
这款修了好多了 都是进水引起的断线

网友:
暂时没有修到这款

网友:
这款主板的设计真是好啊!把主要的电路都放在最危险的地方。

网友:
会 有些不触发去掉novo小板就行了  这个没啥用的按钮没有也罢 一般不会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