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303U 有时候会花屏

楼主(2018-06-17):
华硕u303U 有时候会花屏 整个屏幕都是 关机重启就会 完全不定时 有谁修过
华硕

网友:
遇到过几个华硕的机器了 花屏 先从官网下载一个显卡驱动试试吧

网友:
先软后硬 试试实在不行再动显卡 动之前跟客户说好了有可能恢复不到原来状态

网友:
显卡驱动重装,不行就加显卡,,,,

网友:
最重要的判断出问题在哪里。先重装驱动 不行的话在把独显屏蔽试一下

网友:
花屏都不知道什么情况,有可能是屏线也不一定

网友:
最重要的判断出问题在哪里。先重装驱动 不行的话在把独显屏蔽试一下,悲催得很华硕的问题好多

网友:
先修修显卡看看,不行再换个显卡,

网友:
先刷个bios 华硕就这样

网友:
这个引起的问题比较多了 只能慢慢排查

网友:
接触不良了,坏的前兆.加焊显卡试试呗

网友:
,看这像是驱动问题 显卡驱动 官网上下载试试

网友:
排除系统问题先。。。。。。。。。。

网友:
不定时花屏的话 先排除驱动问题吧 再看下是不是屏线接触不好

网友:
先屏蔽独显,看下是不是独显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