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5-471 版本LA-B991P 1.0不开机 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8-06-17):
宏基E5-471 进水机版本LA-B991P 1.0
故障:不开机 不出CPU电压!

分析:待机电压3.3V 5V正常,开关电压不正常1.9V,打开图纸测试开关的测试点,到EC 断线,飞线,开机了,但是电流0.38A 掉电,不出CPU电压。。。PU701工作不正常,旁边有电阻坏,断线了。。。飞线换电阻正常出电压了 ,,,,,维修。。。。。。
结果:进水机断线都是通病。。。。
希望大家注意维修方法。。。。。。

网友:
测试好的BIOS 和图纸给大家。。。。。

宏基E5-571 LA-B991P工厂BIOS.zip

宏基EK-571 LA-B991P.zip

网友:
进水的一修机器,只要的仔细点,还是会找的到问题的。

网友:
看主板触摸板应该腐蚀的很严重的样子,修机功能要测试好,不然功能不全吃亏的还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