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 版本NM-A141 REV 1.0不出待机电压3.3V 5V 维修经验

楼主(2018-06-17):
联想G40 版本
NM-A141 REV 1.0
故障:不出待机电压3.3V 5V
维修经验:测试19V 正常 待机芯片正常 无3.3V 5V 输出。
            打开图纸测试待机芯片各脚电压 电阻正常,后级无短路 等故障,
           保护电路和启动电路有问题。。。。
         把PQ12拆掉?,待机正常 3.3V 5V 。。。。。

   换了1个PQ12,正常出待机了 。。。。。

网友:
楼主,你修机器太牛逼啊!简单几下就搞定了啊?

网友(2019-08-04):
这个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不错,楼主三下五去二就修好了,

网友:
很细心啊,二级供电有时候不好修

网友(2019-09-08):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