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M1主板不触发。南桥1.2V待机无电压秒杀。

楼主(2018-06-17):
接修联想品牌电脑一台,不触发,手摸IO,南桥无烫手迹象,测试卡的3VSB待机灯也亮,表明3 5v待机正常,AMD的主板南桥一般都有个1.2V的待机,3VSB转换而来,此板的1.2v待机是3730s8脚芯片转换的。果断测南桥的1.2VSB无电压。找了半天,没找到这个芯片。貌似迅维也没有此芯片可不可以代换的案例,自己在翻图纸对照,找到了一个UP7706UB基本符合,不管那么多了,干上去在说,换完后,测试,电压正常了,在此触发,完美亮机。证明了3730S就是可以用UP7706UB代换,有图有真相。大家后续可以参考。

网友A:
IC 代换的 高级经验, 我必须赞。 有时候不开机 是1.2V南桥没有出来, 华硕主板有时候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 代换的 高级经验, 我必须赞。 有时候不开机 是1.2V南桥没有出来, 华硕主板有时候也这样

  多分享经验哈

网友:
台板很少去关注小电压了,楼主强悍

网友B:
应该是一个电压转换芯片,类似于三端稳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一个电压转换芯片,类似于三端稳压器

不是

网友:
上个月也修了一台这样的电脑,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18-07-17):
没修过AMD的板,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