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 TPN-I110版号: 15SBGTD-6050A2547601_MB_A02 灰屏通病分享全套资料

楼主(2018-06-17):
惠普HP TPN-I110版号: 15SBGTD-6050A2547601_MB_A02

网友:
灰屏不上1.8V不对吗?修过一台LVDS模块供电不对的灰屏。。

网友:
怎么详细 居然还不是精华?我帮你顶起!

网友:
我找错型号了看了半天你的内容怎么跟我的主板不一样呢  原来型号不一样!

网友:
楼主,你分享的太好了,BIOS点位和图纸都有了,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好像现在加焊CPU一般都用不住吧。。。

网友:
谢谢楼主分析的那么清楚还配套上资料,下次有这种机型时就能更快修好这种机子。

网友A:
这芯片和那个华硕K555D的接口那里的芯片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和那个华硕K555D的接口那里的芯片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功能都一样的,数字解析芯片

网友:
楼主 大无私啊!!!!!!!!!!!!!!!

网友B:
有台神舟开机暗屏外界能显。。。不知道啥问题 难搞。。内屏清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台神舟开机暗屏外界能显。。。不知道啥问题 难搞。。内屏清屏的

看是不是屏线问题,再数据挨个打值

网友D:
非常好的维修经验,RTD2136R这个芯片确实容易坏,给你分享的资料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常好的维修经验,RTD2136R这个芯片确实容易坏,给你分享的资料加分了

谢谢大家支持,感谢666666666666

网友:
要查供电信号呀看是否正常,测量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是不是屏线问题,再数据挨个打值

神舟售后找了屏线试了,一个鸟样。。CPU还有问题,还给客户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