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5A78L -M LX3 PLUS REV1.02

楼主(2018-06-17):
POU5 桥待机电压不正常,换了开机转下停,不能再次触发。 开机那瞬间量到内存电压1.36V . 南桥没电压,北桥1.1,总线1.8。cpu没量。 这是哪个小件坏了?
华硕

网友:
我早上也修了一张这主板!但你的这张板画面太可怕了!!1我的主板换了个声卡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估计不是桥的问题, 还是LM358的运放问题

网友:
pou5待机都有供电。没有都是南桥问题
这款主板毛病多得很

网友:
这款主板修了不下20片,感觉问题很多。

网友:
小白手上也有一块这个主板,强行开机能正常点亮,就是死活不触发,pwr_btn 有3v,一直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