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知道主板上的DP接口是什么版本的?是不是所有主 ...
请问如何知道主板上的DP接口是什么版本的?是不是所有主板带有DP接口的都是支持4K...

楼主(2018-06-17):
听说DP接口有
DP
1.1
DP
1.3
DP
1.4
版本的,求大神讲解关于这个接口的问题
DP接口

网友A:
这个百度上百度吧
百度上找不到呀,我找过了,没有找到我要的答案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百度上百度吧
百度上找不到呀,我找过了,没有找到我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