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台电 tbook10 双系统 win8+安卓 emmc 64g硬盘变成了7.2g

楼主(2018-06-17):
台电 tbook10 双系统 win8+安卓  emmc 64g硬盘变成了7.2g  无法装系统 谁有办法解决

网友:
直接刷安卓系统吧    这样的应该是字库坏了

网友A:
你所说的7.2G是windows或安卓系统下查看的剩余容量变成了7.2g,还是整个硬盘在windows分区工具下整个硬盘只有7.2G?
如果双系统的话,不要安卓的话可以整个硬盘重新分区安装windows,
如果非要在7.2G上安装系统的话可以用WIM格式的镜像用DISMM的WINBOOT安装到硬盘,占用空间相对较小
,如果硬件问题就只有硬件处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7.2G是windows或安卓系统下查看的剩余容量变成了7.2g,还是整个硬盘在windows分区工具下整个硬盘只 ...

应该是emmc硬盘挂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emmc硬盘挂了 ..............

平板修得少,还没遇见过emmc硬盘坏了容量变小的,其他硬盘有变0MB或8MB以下

网友:
双清试试了没有,有可能是软件导致的,我碰见过一个小米手机内存变4g,双清过来的

网友:
这种平板很坑的,系统很难搞。我也遇到过退掉了,还有保修叫他去找售后了

网友:
     这个得下载平板工具做U盘,进入PE才确定是不是硬盘坏,进入PE重新分区看看

网友:
这个需要换硬盘的,可以看下我的淘宝店

网友:
买个安卓字库写的设备,把卸下来的旧的复制一下,新的在拷贝进入

网友(2018-07-30):
这个应该是emmc坏了 去淘宝上随便买个32G或者64G的吹上去就行,系统进pe安装或者用官方的安装方法安装都行,台电的板子很喜欢用降级片,字库特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