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6-71-P65R0-D03系统里面不识别SSD

楼主(2018-06-17):
论坛未找到案例贴,新机器的此类故障,算是首发吧,SATAGP0为L,则识别SSD;为H,则不识别SSD。更换软击穿的mos管故障修复。秒杀吧,各位。

网友A:
我是这么理解的
M.2固态分走SATA通道的和PCIE通道的两种
SATAGP0为低电平则支持PCIE通道的NVME M.2固态
SATAGP0为高电平则支持SATA的M.2固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么理解的
M.2固态分走SATA通道的和PCIE通道的两种
SATAGP0为低电平则支持PCIE通道的NVME M.2固态

你解释的,似乎很有道理的样子,加分了

网友B:
问一下楼上的  如果是SATA通道的话和PCIE通道理论上讲  那个会快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上的  如果是SATA通道的话和PCIE通道理论上讲  那个会快点

pcie直通cpu,快很多。不过也需要看pcie是几通道的,这方面资料待收集中

网友:
新故障。积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上的  如果是SATA通道的话和PCIE通道理论上讲  那个会快点

pcie的快!sata要慢!!!!!!!!!!!!!!!

网友:
MKII2的肯定是要快的很多了,比SSD还要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么理解的
M.2固态分走SATA通道的和PCIE通道的两种
SATAGP0为低电平则支持PCIE通道的NVME M.2固态

果然,高手在评论区,图纸里面确实显示是这个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果然,高手在评论区,图纸里面确实显示是这个意思

大神,你的贴,我基本每一个都研究过,不是走马观花的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你的贴,我基本每一个都研究过,不是走马观花的看。

好久没有时间来论坛了,没想到还有人记得我啊,都是些对于新手比较有用的帖子,只是我写的比较详细而已,排版比较好看,所以看起来比较高档次,哈哈

网友:
楼主这个故障算是首例,以后碰到可用,谢谢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朋友们,我的最爱哦,呵呵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我的朋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目前还没有修到过这么高端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