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D1501二极管可否短接?

楼主(2018-06-18):
Iphone6 D1501很多人称它为升压二极管,我印象当中之前短接过一台可以亮机!不知道是我搞错了还是真的可以短接D1501管子!各位帮忙给个指点一下,D1501管可否短接?还是必须要更换?

网友:
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背光升压的,必须更换,不可以短接,可以找相同型号或者拆6s 6sp 7代上面的升压管用。

网友:
这个二极管是不可以短接的:tiaopi:

网友:
二极管是有PN结的,怎么可以短接。

网友:
有些电感或电阻可以短接,二极管、电容等没听说过能短接的

网友A:
楼主请立刻在迅维报名个初级班学习原理!

网友:
我也没听说可以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立刻在迅维报名个初级班学习原理!

实在是才疏学浅,请教。。。谢谢!

网友:
你也知道是升压二极管,使电压变大,2变电压都不同,如何短接

网友:
好好补一下开关电源的知识,估计你断接的是充电的开关管,,,,

网友:
升压的二极管是不能短接的,短接就失去升压作用了。

网友:
背光靠这个升压到17V左右,必须同位置代换,不然没有背光,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