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K42JR 4.0 216-0774007改成216-0809000

楼主(2018-06-18):
最近没有什么事情,研究改显卡,想吧这个几个显卡看看能不能通用,0728014  0774007  0809000   K42JR 4.0 可以改成0809000显卡, 改成2张图片画圈的那样就可以了,其他的不要动,还要刷个BIOS附件

k42jr rev 4.0改080900.zip

网友:
你的辛苦那不用说   技术也不用怀疑     就问一下这个显卡要好点吗

网友:
有遇到可以借鉴,经验..................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理, 根据电阻 来设定显卡类型?

网友:
可以把贵的显卡芯片改成便宜的吗。。。就像thinkpad e40   的018显卡换成020的。维修成本能够降低。返修还少。

网友:
全新0809000的显卡 便宜点!其实差几块钱都无所谓!能不能性能强一点就不知道了

网友:
膜拜大师,顺便问一下价格差多少呢?还是性能有提高啊?

网友:
改显卡,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楼主说的是换成那种显卡,然后要改动那2两个电阻跟重刷BIOS吧,

网友:
经验老到  就是不一样  厉害  看得我一愣一愣

网友:
                很佩服有研究精神的人

网友:
我就像知道这几个显卡有必要改吗?都是容易出问题的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