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2V 通病

楼主(2018-06-18):
  上电没有反应 ,  首先测试slp_s3# 已经拉高  ,直接测试PSON  已经变成低.   测量绿线 还是为高 说明是绿线到EC断线    跑线发现电池座附近 有腐蚀断线

两块板子都是pson断线 这个网吧的机器    两个断线位置也很近   估计这又是设计问题 防潮性差

网友:
图纸和点位 论坛都有就不占用论坛空间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都是在附近断线

网友:
PSON这个信号在好多的台式主板上面都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