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片分辨率也图片高宽的关系

楼主(2018-06-18):
请问图片分辨率也图片高宽的关系,制作图片改液晶电视开机画面,要求图片1366X768   1080X1920的图片,可不知把一般的图片改成这两个分辨率的图片,下载装了PS软件还是不会改,在PS软件里怎样才能把一般的图片改成1366X768   1080X1920的图片,他的高宽有关系吗?

网友:
控制好比例就可以。16:10 16:9

网友:
新建 画布大小设置好  打开你要的图片全选复制 点到你新建的画布上  粘贴然后shift+T调整大小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