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v

楼主(2018-06-18):
今天一个iPhone6进水了清洗后夹电短路,把电源表慢慢调低电源发现Q1403发烫由于新手就把它拿下来了,之后再次夹电不烫了本以为是1403坏了从料板上拆了一个装上后还是如此,在论坛看到大神都说WFI旁边的电容我也把他取了,但问题依旧,实在不知道怎么下手,求大神们给点建议    另外我取WIFI电容的时候不小心吹把旁边的电容吹掉了不知道是哪个了实在是太小,影响么

网友:
打阻值了发现Q1403的 B1 B2 B3 A2 A3   pp—VCC-MAIN整条线路阻值几乎为0,但我不知针对这种情况如何下手

网友A:
这个显微镜可以的  很高级  挺贵得了吧 逼格很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微镜可以的  很高级  挺贵得了吧 逼格很高

很一般了,你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处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一般了,你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处理么

目前还没接触手机  在搞笔记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