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MACBOOK PRO A1286 暗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8-06-18):
收到一台苹果MACBOOK PRO A 1286的机器,客户说正常用着就不显示了,也没有开机音乐。我仔细检查发现这个机器是暗屏,里边图像还是有。拆机重新拔插了一下接口,还是原来那样,对照图纸点位图测试屏线接口,屏供电3.3正常,屏背光24.9V感觉应该也正常(后面发现这个电压是不正常的,正常的机器电压为32V),测量了一下公共点是12V多,感觉这个背光电路应该是升压了。屏一直暗屏,我找了一台一样的PRO的机器 把屏幕和主机部分兑换了一下,最后确定就是主机部分引起的。测量好的机器屏线接口背光电压是32V,于是对照图纸 和点位图开始查背光芯片的工作条件。经过测量发现 供电正常  开启正常 但是亮度调节为0  我用电源表 人为给亮度调节加3.3V电压  这是屏幕就正常显示了。。我就从屏接口的3.3V拉了一个电压过来给背光芯片的亮度调节信号。机器就修好了。。

网友:
可是要调节亮度怎么办  这么搞亮度调节不就失灵了吗

网友:
不能调节了  估计桥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你修的这个主板的板号是多少啊?

网友:
从来没修过苹果的举手,感觉苹果好难

网友:
EC背光调节没发出来?希望不会返修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通病

网友:
亮度调节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