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主板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8-06-18):
一客户送修一台联想IH61M主板描述是不通电,开不起机,
经检测发现PCI-E 3.3V待机电压无(+lan_3vsb)。追查来源

+3vsb_lan这个电压转换而来,这个电压也不正常只有2.8VP

继续追查+3VSB_LAN电压,

U31 6脚输出的,查了芯片的条件都正常的,芯片本身也能输出电压的,为什么会变低了呢?7脚FB反馈脚一定是检测电压足够高,使6脚稳定在2.8V电压,实测FB反馈有0.8V电压。只要FB脚电压降低一些,6脚才能升高电压。原理知道了,我们就开始调。R317是10K,并联一只100K的电阻上去,U31 6脚输出3.3V了,一切正常。修复

网友:
现在好多主板的电阻很容易变质,要查仔细

网友:
尤其华硕的电阻很爱怀  822多备点

网友:
厉害!楼主的电路知识扎实啊,对此电路熟悉到了如指掌

网友:
如果是我就先换芯片,不行再查电路,楼主技术部错啊。

网友:
真不错,楼主这个板是不是秒杀、、、

网友:
实测FB反馈有0.8V电压。只要FB脚电压降低一些,6脚才能升高电压。请问后来楼主有没有测FB脚电压有没降低一些呢?

网友:
是不是芯这样片本身有问题了,这样改知道能否用住

网友:
厉害了楼主,看的我现在修主板的经验越来越多了

网友:
会不会是别的地方引起的?这样改电路会不会出问题的啊

网友:
会不会是R326的200K电阻变质了,你并了一个电阻上去,等于把R326的阻值拉下来,所以电压正常了。

网友:
以前遇到了也是先换芯片,不行再搞其他的,学习了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换电阻呢,换一个阻值一样的才能保证不会返修

网友:
厉害,居然电阻的阻值也会变化的!!

网友:
好帖子,楼主思路清晰,功底扎实,感谢分享。

网友:
老司机牛逼 调低反馈脚的电压来控制输出 要我修条件正常对地值正常 反馈电阻阻值正常 肯定判芯片坏了 又学到一个大招  蟹蟹老司机分享牛逼经验 时间早于360小时加不了分了

网友:
楼主电子知识厉害,我的话只知道换,不坏改线路、原件。

网友(2018-08-14):
是不是芯这样片本身有问题了............

网友:
好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难道是芯片内部值变化了?!这咱故障真少见。

网友:
电阻 电容 很容易损坏比较多,查起来好麻烦。

网友:
貌似刚才计算了一下 输出3.3V分压反馈0.8正常的,是不是芯片坏了啊

网友:
这种情况,先洗板,烤干再修,好多是受潮引起

网友:
我刚好碰到同样问题同样的板,我用10k电阻并上去,测得7脚电压0.67,6脚3.85v。我改成并30.9k电阻,再测得7脚0.79,6脚3.3。解决了触发不了的故障

网友:
317拆掉换一个大一点的电阻也行吧

网友:
换一个阻值一样的才能保证不会返修

网友:
BIOS电路是不是特别容易出问题,属于通病吗

网友:
这种主板我以前都是直接拉电压过来修好的,楼主能探究本质,值得鼓励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样不会走弯路。。。。。。。。

网友(2018-09-13):
楼主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老司机啊,这样就秒杀了,手里刚好有一片翻出来研究研究

网友:
可能是芯片本身的问题fb0.8一般为正常现象

网友:
感觉芯片有问题 导致的

网友:
多谢楼主 跟你的故障一样 已经收银子了

网友:
各抒己见,不错,能够拓展思路的好办法。

网友:
有图纸还是好,联想的板太偏僻。没图纸芯片的工作条件要找半天

网友:
电阻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