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5 时开时不开 偶尔两声报警

楼主(2018-06-18):
看论坛说是BIOS问题 刷了也不行  加焊过北桥   请问这机器把独显板拿掉会显示吗?

网友:
笔记本显卡一般不会二声报警啊,你看下是不是内存没有过或者BIOS没有刷对,或者其他问题

网友:
全板供电查一下,转换电压什么的

网友:
前两天也接到一台B505,花屏,是上下两条横带花,不像是显卡,因为进系统显卡驱动是正常的,就跟屏线没接好一样,换过屏,烤过显卡,屏线测量都是条条通的,刷过BIOS都不行,后来弃修了,太折腾人了这机子

网友:
看看内存 BIOS   电流到哪里了

网友:
前些天修了一台,也是两声报警。换了显卡就正常了。

网友A:
这台机器前几天才修修好 故障开机有两声报警声 当时断定是显卡板的问题但是换了好的上去也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台机器前几天才修修好 故障开机有两声报警声 当时断定是显卡板的问题但是换了好的上去也是一样

结果换了个北桥就显了 这个机器你要注意电池有没有3.3V 也可以把内存拔了单插显卡板看看会不会报内存 这款机不插显卡版是不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果换了个北桥就显了 这个机器你要注意电池有没有3.3V 也可以把内存拔了单插显卡板看看会不会报内存 这 ...

不好意思没看清楚你的故障 又发了一次 还有你这个故障写着时开时不开 是不是开关那里氧化了 这太机器有这个通病  直接刮看看每次是不是都可以开机就知道了

网友:
联想的机子很多坏桥的  偶尔能开的一般不是BIOS 除非ROM本身不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