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SS4LN升压芯片定义或者pdf

楼主(2018-06-18):
       如题  求 SS4LN升压芯片定义或者pdf

网友A:
这玩意八成没有,你这是什么上面的?不行就改一个通用的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八成没有,你这是什么上面的?不行就改一个通用的那

改通用的不行 原装的升压板贵.................

网友:
你这个估计是代码,不是真正型号。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