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42UP 开机显示LOGO掉电

楼主(2018-06-18):
X542UP 开机显示LOGO掉电,刷过BIOS,谁碰到过

网友:
刷BIOS,查CPU供电电容。。。。。。。

网友:
我遇到的是过了LOGO有一个光标,然后就重启了,加焊北桥好的

网友:
拿示波器按时序查  看是某个电压先掉的还是SLP_S3先掉的再说

网友:
用示波器来查找掉电原因,,,,,,,,,,,,,

网友:
能說具體嗎?樓主,什麽芯片組。沒事物很難幫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