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JD 2.0怎么屏蔽板载内存,论坛的方法试了一下,不行!

楼主(2018-06-18):
如题,我搜了论坛的方法,试了一下,发现不行。下面是两种不同的方法,都是不行。

上面的方法,我试了,不行,四种方式都不行,帖子后面也有人在说这个问题,不过楼主没有回复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64571-1-1.html

上面的方法是X550jx的,我看了一下,这个板子也是四代,主板上面的芯片位置也差不多一样。

网友A:
可以尝试使用bios屏蔽,大部分DDR3成功率较高,祝你好运

教程(付费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2333-1-1.html

如果还是无法亮机,你就应该考虑其他问题了,论坛里同板号的电阻屏蔽方法是工厂图纸手写纪录下来。

网友:
我记得还有一种办法,特别简单就是把几个电阻取掉就好了

网友:
大家都屏蔽成功了,你却说方法不行?

网友:
板载内存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使用bios屏蔽,大部分DDR3成功率较高,祝你好运

教程(付费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 ...

原来的机器,有时是可以点亮了,点亮的时候要另外插一根内存,扫描内存发现全是错误!另外一根内存我在其它的机器上面扫描是完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使用bios屏蔽,大部分DDR3成功率较高,祝你好运

教程(付费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 ...

这个方法 我也试了,还是不行,难道是我的运气太差!

网友:
估计有别的鼓掌吧,这是工厂图纸上的不会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 我也试了,还是不行,难道是我的运气太差!

1,确定1.35v和0.675v稳定,不稳定的话就要修供电或拆板载颗粒

2,如果有DDR3带灯假负载就测试下等是否全亮,这个机型一般有左右两边各4个特别亮,确定内存槽内有无问题

3,有示波器的话测量下内存槽200/202脚是否有内存总线波形,
4,不知道你手工修改bios屏蔽的还是最后一个工具,
可以考虑直接用工具直接生产屏蔽文件(3秒左右就能生成好),如果还不行多换几个论坛上的工厂或淘宝或原厂bios在进行屏蔽

网友:
肯定可以屏蔽,要不就是你机器有其他问题

网友:
我现在遇到的的也是这样,原故障是蓝屏,和LZ一样试过这两种方法都没有屏蔽成功

网友:
看看是不是其他的问题啊,不一定都是一样

网友:
现在的板载内存是个头痛的问题,尤其是DDR4的。

网友:
以前我也碰到过板载内存的,屏蔽成功的也没多少,还是自己研究吧

网友:
先要确定是内存的问题吧!!才有用吧!!

网友:
多想想法

网友(2018-08-20):
经验证 第二个图可以屏蔽板载内存  第一个图不行

网友:
高手们都很厉害,可惜我不会修笔记本

网友:
向高手们学习学习,还再入门级。。。。。。。。。。。。。

网友:
谢谢楼主的下载分,祝你生意兴隆

网友:
屏蔽内存的方法还是有的,9楼的说的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