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c ws12V电压检测异常修复

楼主(2018-06-18):
手上有一块华硕P8c ws主板无故死机,进入bios后发现12V电压过高报警,自保护关机。检测电源正常,应该是分压电阻坏了,导致到检测脚的电压过高。其实也是华硕的常见问题了,我按论坛上的方法,把12V的两个分压电阻拆了,把5V和12V的检测端连接起来,这样12V检测到的也是5V的电压。因为5V电压检测到是正常的,所以12V检测到也是正常。反之如果5V电压不正常12V正常也能用这个方法,只是拆的是5V的分压电阻。因为P8c ws这个板不常见,特意把图发上来!

网友:
可以。 学习了。。 。 不错哟。 收藏

网友:
可以  标的很贴心  相关资料也发上来就更好了

网友:
进入bios后发现12V电压过高报警,自保护关机             bios里面直接就有这个电压检测的吗?没怎么弄过台式机的

网友:
楼主请问 怎么测量到这两个电阻    这两个是连到IO 哪个脚位